E2460SG电源管理芯片AP3107M代换维修

楼主(2019-10-06):
同行寄修一台AOC E2460SG显示器,故障不通电,拆机检测电源板坏无直流输出,目测R924、R923、R918烧坏测IC901 AP3107M5脚对地短路,开关管击穿,手头没有AP3107M芯片,查电路与LD7575PS非常相近,区别在于AP3107M的1脚接的是47NF电容,LD7575PS的1脚接的是100K电阻,其它引脚基本一样,随机找了一片LD7575PS换上,再把R924、R923、R918换好,把IC901一脚接的电容换成100K电阻,摘掉Q901通电测试,IC901  5脚无驱动输出, 测量一遍发现R915坏,光耦漏电,换好R915和光耦通电测试IC901 5脚已有驱动电压输出,断电后找了一个8N80 管子焊到Q901处再次通电测试5V和18V已正常,装回机壳,接好屏测试OK到此修复。

网友:
请教显示器的图纸是哪的,我就没找到几个。有图纸修这个快得多。

网友A:
和LD7576好像脚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LD7576好像脚位一样

对,和7576一样

网友B:
1脚原来接电容换电阻相当于改变电路了,这个没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原来接电容换电阻相当于改变电路了,这个没影响吗?

没问题,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和你的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