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新买的戴尔5490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9-10-06):
英特尔10代处理器,三星pci e nvme固态,重新分区安装win10系统,总是不定时蓝屏,换了好几个版本,有个自带TX dn管家版本的,一卸载就蓝屏,头都搞大了

网友:
重新分区,弄个干净的系统,哪有什么管家

网友A:
装了1809版,正常了

网友A:
这个机子的开盖自动开机功能有点蛋疼啊,启动一半就蓝屏,再自动返回自动进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了1809版,正常了

是不是你开始装的1903版本镜像有问题呀,是MSDN下载的ISO吗?新机子大部分是1903版本的。

网友C:
到dell官网下载系统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开始装的1903版本镜像有问题呀,是MSDN下载的ISO吗?新机子大部分是1903版本的。

就是安的1903,都是在7代8代的上面都正常

网友:
为什么装了1809版正常,而新版的1903就有问题?可惜拍的蓝屏照片代码不清楚,不能确定问题所在,估计应该是驱动方面

网友:
自带管家的 那肯定不是原版 要用原版

网友:
机壳ID号多少

网友:
360查蓝屏原因

网友:
装的1809版也自带有电脑管家,但是能正常卸载,后期安驱动的过程也很顺利。1903版开盖自动启动时蓝屏,卸载电脑管家时蓝屏(反复测试过),在官网自动安驱动过程中也蓝屏。

网友:
你装的就不是原版镜像

网友:
硬盘后加吗

网友D:
戴尔机器不能装360的任何东西,是不是装了360什么东西,戴尔装360就会个钟蓝屏

网友:
纯净版本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尔机器不能装360的任何东西,是不是装了360什么东西,戴尔装360就会个钟蓝屏

有这么一回事,还没有试装过,你确定每台DELL机器都不能装360的?

网友:
系统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E:
你就不能用安装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能用安装版吗?

nvme的固态,ghost版用不了

网友F:
5490 最新的机子呀·新灵越吗~使用咋样?最近给打算要推荐个这机子10代i7 16G 1T固态的那款。不知道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5490 最新的机子呀·新灵越吗~使用咋样?最近给打算要推荐个这机子10代i7 16G 1T固态的那款。不知道咋样?

视觉感还是不错,轻薄携带方便,铝合金外壳,有磨砂手感,就是感觉屛柱位置扳盖的时候生怕给扳折了

网友:
可能还是程序上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只需要改BIOS里面的一个设置就行了。改成AHCI ,就可以了硬盘格式选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的开盖自动开机功能有点蛋疼啊,启动一半就蓝屏,再自动返回自动进桌面

BIOS里可以调,开盖自动开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到dell官网下载系统恢复

Dell 官网还提供微软的系统吗?原谅我的无知。请问有地址吗?发个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Dell 官网还提供微软的系统吗?原谅我的无知。请问有地址吗?发个上来学习学习

官网 上有  你把机器序列号输入  匹配系统 给你

网友:
就是安的1903,都是在7代8代的上面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里可以调,开盖自动开机

电脑已拿走了,下次有机会再看

网友:
這個強,目測修機。

网友(2019-11-10):
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去戴尔官网下载系统装上就更好了 不关360的事 360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