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求助,美版无锁iPhone8p

楼主(2019-10-06):
  手机是美版8p无锁机,在锁屏下接不到电话,没有来电铃声,来电也不会亮屏,解锁亮屏后可以看到未接电话,亮屏的时候接电话正常,也有铃声,在锁屏下接不打电话的概率是百分之80的样子,以前是百分之五十,现在更严重了,拿到兰德找了那个曾老师修了一下,他说先帮我加焊基带电源,还有另外一个ic让我先用着,他说这个现象应该是板层的概率比较高,说PCB里面的散热层受热,影响到了信号层,导致这种奇怪的现象,建议我先给加焊,在试试,不行要搬板,拿回去使用,故障现在依旧,考虑到我这手机如果搬板的话代价很大,所以我就给其他修手机的看一下,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这个师傅说是前置的问题,换过前置摄像头和感应器后,故障依旧,然后我和他说之前有在网上问过,说是基带睡眠时钟有关系,他查了原理图说明天更换那颗Y3000试试,应该是那个基带CPU时钟晶振吧,在此发帖是希望给各位老师和师傅,有没有遇到过同故障的机子,这样锁屏接不到电话的现象,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排查的地方,麻烦各位告诉一下,因为我始终觉得在能看到未接电话,而且故障是概率性质的,不应该是板层的问题吧,我们搞维修的,不是遇到概率性质的问题不是要着重考虑假焊吗,有没有可能是A11假焊了或者基带CPU啊,麻烦知道的师傅可以告诉一下,

网友:
感觉是待机电路问题

网友A:
图纸查看一下待机电路的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有没有开路(测量二极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查看一下待机电路的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有没有开路(测量二极地值)

好的,我和那个师傅说一下

网友(2019-12-17):
待机电路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