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7537改高分疑惑

楼主(2019-10-07):
一直给联想Y410P改高分   把edp去转换芯片的耦合电容转接到去屏接口   焊盘都有 只是没有上料    正常把电容移位  lcdvdd hpd  pwm调节  再改一下 就差不多了,今天改戴尔  弄了好久还是八声报警      我把edp出来去接口的电容补上了  lcdvdd原本是一个料都没有的  u5201也没有  实际电路是3.3vs0 保险到屏接口的6脚 我直接把u5201 3脚4脚连起来了   hpd识别电阻也接上   这样lvds和edp就同时存在了   但是还不行   两种屏插上都是8声报警         两路edp是不能一起存在吗   我还有什么漏掉的吗        还有  机器来的时候  我用普通屏点亮过   说明没有码片程序的吧    求大佬解答

网友:
说错了  3.3v保险到第五脚

网友:
有的机器换高分屏是要换屏线的。好像是说,普分的屏线有的做了一条通道,有的做了两条通道的数据线。做了两条的可以直接换高分屏,只做了一条通道的,你改了主板以后,还需要换掉屏线……查下屏资料的知道了。

网友:
换了的   用户自己买的屏线  难道他买错了 ,还有一个  为啥插本来lvds的也不行了,我也没断它条件啊  两路不能同时存在嘛🌚

网友:
程序是没有的,一般是要换高清的屏线,我个人认为

网友:
这款高分和普分通用的吧。还有有的换屏线即可

网友:
屏线要确定没有买错。。。

网友:
没改过啊  坐等楼主发教程   改回原来的也不行是不是什么信号更改到了EDP那里

网友:
            能换就换 不能换算了 不会去改

网友:
学习了,高手太多了

网友:
15-DC0004TX暗夜4,DAG3DBMB8D0求图纸

网友:
搞定了    原本把rn5303 几个排阻直连的   导致报警   加了排阻就好了   我还是有疑问   排阻后面还有耦合电容  为什么不行?   目前屏显示了   还有暗屏和背光调节两个信号弄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改高分屏还没有试过!

网友:
应该换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