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tr g150s 不好触发

楼主(2019-10-07):
今天接到一台蓝天代工的  主板  海尔雷神g150s笔记本  版号6-7-w650s0-d02
板子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  待机3v正常   触发后5v有3到5秒 电流0.04左右掉电  但是拿掉coms电池  上电自动触发正常开机    再把电池装回去 就能正常触发   关机好几次都可以    开机运行一段时间   关机又不触发    小弟  小白   不知道怎么搞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加焊ec试一下,测一下BIOS的第一脚有无输出电波,剩下就只能看图纸查5v了

网友A:
这类主板有通病吧。开关连到线路连到一个8脚的转换管。以前修到都是直接拆掉芯片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主板有通病吧。开关连到线路连到一个8脚的转换管。以前修到都是直接拆掉芯片飞线。

是这个pu4  p2808转换芯片吗   我按下开关 上边电压  19  3v电压有跳变

网友:
排除了通病。不触发的时候按照时序查一般都能找到问题。不触发的时候就当时坏的修不去想放电开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