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7):
测试软件测出坏的显存,每次换了显存都不亮,多换几个才会亮。有没有高手指点哈

网友:
什么耐值?

网友A:
耐温值
卖电脑的小快乐
你说的多换几个才会亮是不是每次上显存吹会听到显存爆的声音,那是吹坏了,多加练习吹显存一般260-340℃就行了太高手法不行就会爆显存。多练练就好了
详情

网友:
风枪不给力,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温值
你说的多换几个才会亮是不是每次上显存吹会听到显存爆的声音,那是吹坏了,多加练习吹显存一般260-340℃就行了太高手法不行就会爆显存。多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