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51 换了南桥电流上到0.1几掉电

楼主(2019-10-07):
MS-16J51  换了南桥电流上到0.1几掉电  咋回事

网友:
看见QQ视频2分下载分。马上停止操作。

网友:
换南桥要改ME

网友:
ME程序没有改吧???

网友:
BIOS刷没,官网有,如果刷了还是这样就是桥虚焊或桥是坏的,一把这个机器桥坏你看看网卡芯片坏没

网友:
这个应是要合成BIOS才可以呀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2019-12-08):
买的南桥的问题   在另一家买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