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y10 这个U的桥待机供电是图纸的哪一个啊?

楼主(2019-10-07):
这个U的待机供电 是图纸的哪个点啊?名称是什么?请指点一下谢谢。现在开机一路正常直到不发出S4信号,EC已经更换过故障一样,怀疑是桥供电 或者是桥本身坏了,就差内存供电 不出来。

图纸点位已经上传,不过没有原理图纸,请指点
型号U305FA UX305FA

网友A:
放弃吧,基本CPU 坏的多

网友B:
加焊下试试,温度要看好,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试试,温度要看好,容易挂

唉好吧,我试试,之前是因为进水,如果U坏了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基本CPU 坏的多

还是想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