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重摔各种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10-07):
  机型:6S Plus

  问题:  WIFI  音频  后摄 音量 漏电 感光  卡设置

  故事经过:同行拿来的重摔机,直接上图给大家看一下吧。

  先接电流表,触发可以开机只是电流有点大。不管先开机进系统测试一下功能再说。第一个问题卡设置 ,如图。

  继续试其它功能,最后确认,前置是排线,音频键是排线,后摄像头也坏了。换个就好。

  最后确认主板问题:卡设置 WIFI不好,录不了音,音频也不好,还有漏电 。触发就300多MA肯定有问题。

  先不管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修吧。

  进不了设置 ,先拆掉WIFI音频,结果一样还是进不了。。不过WIFI下面掉电严重。摔的太狠了。但没有拍照片 。修好后补拍两张给大家看吧。

  30脚没掉,但是打值为0L(无穷大)肯定不对。飞线吧。如图。

  还有几个断线的。一一飞好。

  这几根都还好吧不太难飞。容易搞,给新手提个建议。有空间的话飞线外面多留点。好固定。即使有问题外面还能接线。
飞好之后装上开机测试。发现奇迹啊,不卡设置了。原本我一直认为只有WIFI不好且在板上才会卡设置 ,拆了WIFI就不会卡了。今天见识了。WIFI拆了一样卡。装好WIFI后不卡。但信号很弱,看来板子板层又断线了。直接飞线吧。

  如图飞一根线。

  到对面的座子上。

  飞完开机测试。信号也正常了。

  接下来把音频装回去吧。换了一个音频芯片装上去,可以录音了。

  到此维修结束。由于当时没有拍照片,都是事后补拍的。大家将就着看吧。

  知识点:CPU读不到WIFI的地址会卡设置。即使拆了WIFI也一样会卡设置。这点很重要下次遇到卡设置先把WIFI 修好再说。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大佬,我想问一下,有台6s无触摸,触摸供电没有5.1其他都正常,换了几个供电ic还是一样,可以问问大佬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