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vostro5390 bios 合成

楼主(2019-10-07):
淘宝合成bios

网友(2020-09-11):
写入dell 5390 我这台机器不能正常使用 电流有正常波动 应该是跑cpu  但快要点亮时候掉电 再次启动还可以启动 反复都是一样的电流波动

网友A:
看看mb上再买个工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mb上再买个工程BIOS、试试

当时 没有工程 版的  淘宝用原机合成的

网友:
我重新写入工程板板也是一样现象 可能不是你bios问题

网友(2020-11-27):
我这一样有一台 电流感觉要亮机了就掉电了 朋友你的搞定了吗

网友:
写入dell 5390 我这台机器不能正常使用 电流有正常波动 应该是跑cpu  但快要点亮时候掉电 再次启动还可以启动 反复都是一样的电流波动
我也遇到这个故障

网友(2021-01-19):
同样的毛病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