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示波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0-07):
示波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2通道伏/格设置为1V/格,然后两个通道就一样大了

网友:
二楼正解,示波器没问题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卖家说有问题,我只看到左上角和右下角有点小白条,通道波型不一样,其他问题也没有看出来。能不能入手呢?(二手的)

网友:
买示波器这种东西最好不要买二手,你很难知道它有没有问题,这个示波器新的也不贵。

网友:
这样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说不定其他功能有问题也不好说。

网友:
人的问题:daxiao:

网友:
是呀,得细心呀

网友A:
1102E 和我用的一样我用10年了  机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2E 和我用的一样我用10年了  机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