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nspiron 14 3000series 开机5声报警故障小修

楼主(2019-10-07):
       dell lnspiron 14 3000series 开机5声报警故障小修,很久没有发帖子了,有点懒了,今天早上接到机器,客户描述开机有声音,拿到机器开机,没有反应,客户充电器未带,拿到可调上电,按开机不到5秒钟,连续5声短响报警,一直响了二组,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当时就让客户留下电话,然后想问题的原因吧,想想这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内存显卡这些都排除了,因为能顺利进系统,大问题应该不会出现,排除法上吧,先把电池拆了(因为电池是坏的)怀疑电池问题,拆了电池通电开机,滔声依旧。再拆键盘吧,键盘压键也会报警,键盘拆了无果,拆硬盘还是无果,一脸懵。
抽支烟先,抽烟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显示时间是2011年,这就不对了,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小电池无电压引起的报警呢,果断拆机!拆下电池测量如图0V电压,拿一个电池换上去,开机不报警了,拆了小电池测试一下,只要没有电池的3.3V电压就会报警,但不影响使用。
总结下来,其实就是小电池无点引发的开机报警。
以上就是今天小修机器的弯弯路。

网友A:
DELL的机器 5声报警首先都是测量CMOS电池 这是常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器 5声报警首先都是测量CMOS电池 这是常理了

谢谢大哥的经验分享,我一直都是自己摸索和在论坛找找有没有相关的经验,这次是没有找到,然后自己找出来的,原来DELL还有这一出啊,感谢大哥的分享!

网友(2020-03-28):
按楼主的方法,换了电池,我修的戴尔3558,果然就不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