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池修复

楼主(2019-10-07):
我的笔记HP431.电池型号mu06 ,电池放了1年多了,里面的18250都饿死了  拆开来测都只有2点几V,用4045充电板一组一组的充 冲了一天多,终于差不多了,装好插上去还是不行,看下图纸  直接在正负插个镊子,接上可调电源11V电流只有 0.06  激活了下 插上笔记本竟然可以了。 里面18650满电了, 应该还要外面激活,有坏电池的可以试试

网友:
付图付工具

网友:
一般都会锁死的,你的这个算是例外吧

网友:
等着遇见了试试这方法,,,

网友A:
看看就好了 修了这么多年本子了 电池确实没有搞过 以前在电脑城看那些修电池的 经常起火  心里有阴影了 不敢干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就好了 修了这么多年本子了 电池确实没有搞过 以前在电脑城看那些修电池的 经常起火  心里有阴影了 不 ...

原装的电池  18650 都还可以 淘宝那些几十块 都是拆机电芯 用不了几次  能搞下就搞下  搞好 现在充满 看电影还能1.5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