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sb电感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9-10-07):
联想usb电感可以用什么代换可以不上吗?

网友:
尝试短接下试试,USB接口  摄像头  屏线接口都会有的。

网友:
这个可以直连,,,,,,,,,,,,

网友:
一般找一样大小就行了吧,联想这个USB的数据线电感容易开路

网友:
这个也能搞坏,直接连起来就可以连。

网友A:
不错的资料。下载下来以备后用。

网友:
直链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资料。下载下来以备后用。

兄弟,灌水就服你了!

网友:
一坨锡直连就行了或者找相同大小的替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连就是了啊,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USB时而能用时而不能用 而且是多个端口  这个是联想主板 通病了  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08):
直接短路就行,要不用小零欧电阻也行

网友:
料板上大把多,应急直接短接,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不知道用自恢复保险丝连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