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S 开机不通电 无公共电维修

楼主(2019-10-07):
华硕x555s  板号是:x555sj  开机不通电 拆机发现无公共电, PQ8901无导通, 受控于BQ735  4脚   发现bq735  20脚供电正常,6脚2.5V正常  就是4脚无输出  感觉芯片损坏了 更换后亮机,但是放上电池就不行了,也不开机,电流乱跳。又换芯片同样的情况,连着换了4个都是一样的。感觉没招,突然想到以前修到一款联想也是同样问题,但它的芯片供电脚不正常,供电接了一个保险电阻,电阻坏了。
       我发现这个芯片也是一样的的,接了一个电阻100的,检测发现有几百欧。第一开始测量供电是正常的有19V的电压,就没在意,那想就是这个问题。我换了一个保险后,一切就正常了。修的一晚上都没有思路,一觉醒来就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种坑维修的都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坑维修的都踩过

  我想哭 修了好久太坑了 换了一样的电阻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