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手机无服务,刷机后无法激活进系统维修

楼主(2019-10-07):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无服务,客户刷机后无法激活进系统。

故障分析:苹果7无服务故障是通病,这是高通版主板板层线路设计导致的,拆下发现此主板就是高通版的主板。

维修过程:苹果7无服务大多数是基带问题,先测量基带电源输出供电S1-S5对地阻值,发现S5供电短路了。此供电短路可以从上盖的1.8V供电上接一颗2.2K电阻然后接到S5供电上解决此故障。

维修结果:重新刷机通过,正常激活可以进系统,测试功能正常,维修至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种能用的住么?

网友:
谢谢分享,学学,实践才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这些经验

网友:
都短路了,飞线就可以?

网友:
S5脚短路,借个电压就可以?如果我告诉你拆了基带电源还在短,你是不是可以判断基带cpu短了

网友:
如果是基带CPU短了,这种能用多久?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短路了飞线不也还是短着。要先解决短路问题吧

网友:
这样会造成耗电快,手机发热漏电严重,最后用不了两月就坏,无法修复。我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哥!你是那个星球来的?

网友:
不用怀疑,我也碰到过短路飞线,刷了机就好的,到现在几个月了都没有返修,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网友:
学习了,现在还只会修电脑

网友:
赶紧炸出去

网友:
我也在怀疑,既然短路了再接过来的电压是不是也被短路?

网友: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这样不是把1.8也对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