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470显卡 不供电维修

楼主(2019-10-07):
哪位大神指教一下这个六脚的元件是什么、干什么的?
谢谢了!

网友:
看图片 ,每一组 MOS前面都有一颗  应该是PWM 驱动 IC   电源Ic驱动  六角 小IC   六角IC在驱动 MOS

网友:
芯片上有代码吧,,看代码是什么,通过它来查找

网友:
丝印好像是 472 D9
找了半天没找到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