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HP 暗影精灵 用可调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9-10-07):
HP 新款的
笔记本
用可调电源开不了机、用电池可以、论坛的同学们都是怎么维修的呢 ?我买了一个电源头刚开始的时候还好用、用了没超过3次 就又不好用了、你们都在用的什么电源头呢 ?
开不了机

网友:
关机可以充电的,能充电用电池能开机就正常的了

网友:
惠普的头子都可以充电的啊 戴尔通用 但是不充电

网友:
这款机子必须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转接头蓝口小头,能过过隔离保护电路,但是连待机都没有。PS 我修的是内存供电短路,芯片vcc电容短路。

网友:
用原装电源开机试机吧

网友:
头子 买了很多。。。但是都不充电

网友:
HP的老款就有这种情况了,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不然报警

网友:
问题是隔离都可以过的 就是不开机

网友:
检测
适配器

网友:
这个不行的,必要原装的充电器才可以,我就有一个非卖品

网友:
一定要原装的才行.可以拆个适配器的板

网友:
这样呀,学习了

网友:
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好像真是的 遇到过一次! 你看看是不是用成DELL那个头子了!这个我备了两个 DELL 都能用!HP 只能其中一个用 好像是黑色的!

网友:
这个问题 用转接头不开机 ,转接头太短了,把塑料削掉一截就好了。

网友:
牛逼 膜拜了

网友:
神舟:K6TI掉电有没什么通病

网友:
接电话公司一般,谢谢楼主的分享,有有需要过来看卡

网友:
HP DELL新款机器我用的转接头可以开机,但不能充电,提示非原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