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商务本接口坏问题

楼主(2019-10-07):
华硕 商务本接口坏问题 接口和hp 小口蓝色带针一样 接口坏ec 跟这个坏 ec型号it8995e-128 这个到底是不是带程序啊 卖家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换了接口加ec 不触发
华硕

网友:
芯片本身是可以刷程序的,但华硕的很多板子EC可以换空的EC。8脚BIOS里面好像内置EC程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93466-1-1.html

网友:
如果这EC坏了,,那就网上找一个剪板的,,,,

网友:
你应该多定几个EC,万一EC还是坏的呢

网友:
最近也修到一台华硕的本子怀疑是EC问题,EC是IT8995VG 128 BGA封装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带程序,订了没程序和有程序的(淘宝商家说有程序可以刷好),看看哪个行吧,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