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坏了?

楼主(2019-10-07):
联想G50-70,客户来装win7.我开机试了一下,进不了系统。蓝屏,显示atipage.sys引起。客户说玩着玩着就这样了。我就重装,之前的安装过程都顺利。就快进入桌面时,蓝屏。还是atipage.sys
我看笔记本上有红色AMD的贴画,我说显卡可能坏了。
进入BIOS关掉独显,用UMA模式进入系统。完全正常。把集显驱动安装好。
再进入BIOS打开独显,也可以进入系统,并安装独显驱动。但关机后蓝屏了,这次是0X0000000什么的
再关掉独显可以正常使用,再打开独显又蓝屏
重复几次后独显也可以进系统,打算安装个GPU-Z看看显卡温度状态。结果没安装完成就又蓝屏,这次也不是报atipage.sys。
反正就是关独显就能用。打开盖看了一下芯片是216-0856050,周期1438.想着这几年A卡坏的不普遍了,也敢轻易换芯片。大家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补充内容 (2019-11-29 18:19):
今天是2019.11.29 忘了回复了,换显卡就好了。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
八成是显卡拉,加焊一下看看,应该能好。你可以刷个BIOS,装个系统,换个WIN10试下

网友:
大概率还是故障一样,你换了显卡也很可能报蓝屏,同样的蓝,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和你一样的机器,我换了显卡还是故障一样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装个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有这个提示一般和显卡驱动 或者显卡硬件有关

网友A:
听了大佬的经验,我加焊了。完成会后开机进系统没问题,但是想起来是UMA模式。再重启把BIOS里的UMA改为独显,重启就不亮了。放CMOS电池都不亮。裸电流735ma,算了买个芯片吧。

网友:
15-DC0004TX暗夜4,DAG3DBMB8D0求图纸

网友:
这个桥灌黑胶的 温度掌握不好容易掉点

网友:
有时候是驱动问题,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
刷新BIOS会好,如果不能,显卡确定坏了

网友B:
这个机的显卡直接断供电改集显啊,反正这显卡有没有性能差距不大, 你加焊的话 很容易把cpu 的也搞爆锡的

网友:
额  现在的新显卡很少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了大佬的经验,我加焊了。完成会后开机进系统没问题,但是想起来是UMA模式。再重启把BIOS里的UMA改为独 ...

直接拆掉显卡,应该是能亮的,我上次也遇到过相似的,拆掉独显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改集显看看  现在是按开关都不显示了吧

网友:
50的黑胶显卡我换过,基本问题不大,换显卡不行,就换一套显存, 建议还是改集显比较合适

网友:
把独立显卡改成集成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的显卡直接断供电改集显啊,反正这显卡有没有性能差距不大, 你加焊的话 很容易把cpu 的也搞爆锡的

用户玩网络游戏很痴迷,没了独显恐怕不行。我还是换显卡吧,显卡和CPU之间的距离还算安全。灌黑胶这事有点麻烦,补漆是肯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玩网络游戏很痴迷,没了独显恐怕不行。我还是换显卡吧,显卡和CPU之间的距离还算安全。灌黑胶这事有 ...

这个机不多贴几层锡箔纸,大概率cpu会爆锡

网友C:
有没有结果了,换显卡好了没有
芯捷电脑
换显卡好了
详情

网友:
直接改集显算了,

网友:
是显卡坏了,,换了都能好

网友(2019-11-29):
我也遇到了一台g50-80m的电脑和你一样的问题,系统和驱动排出了,应该是主板或者显卡哪里坏了,主板上的供电大概检查了下,都是正常的,现在还没动显卡,请问楼主的装独显驱动蓝屏问题解决没?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这显卡不贵。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结果了,换显卡好了没有
换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