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液晶屏内的衍射膜,扩散膜,散光膜的上的指纹怎样清除?

楼主(2019-10-07):
接修一台仿夏普55寸电视,二修机。拆开是京东方屏,底部单LED灯条。灯珠问题,更换灯珠后亮屏。

由于前维修人员经验不足拆屏维修在扩散膜留下太多的指纹,有点难看。以往我的拆屏对于这种膜都是带手套或者小心翼翼不会碰到膜的中间留下指纹,所以没有清洁经验,特前来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对这种扩散膜进行有效的清洁指纹的方法,

二是,单灯管的屏原来灯管上方粘的一白张贴膜发黄,我撕掉后效果可以,但是底部偏亮明显,有点难看,请问各位平时用什么贴纸取代这个遮档的白纸以降低底部的亮度,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不能用有机溶液来擦,也不要用水擦,,,可以用不掉毛的干布来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有机溶液来擦,也不要用水擦,,,可以用不掉毛的干布来擦,,,

好的, 我以为有什么专用清洁剂可用在上面,原来是真的不能沾液体。我试过用干棉布擦过一下,有轻微的效果,但不敢用力擦,担心磨损膜造成不可修复性的损坏。后面再试试,令外第二个问题,单灯管上方的导光板贴的白色遮光膜因发黄撕掉了造成底部过亮,请问有专用的贴纸代替吗?

网友:
正确的故障应该是底部光线亮度正常,LED灯光窜不上到上方,导至上方整体偏暗,,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导致光线上不去呢?我目测导光玻璃板通明度良好,应该没有老化现象。继续求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