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8HM-E R1.0开机掉电

楼主(2019-10-07):
今天接收一客户电脑不开机,检查后确认主板坏报价后客户同意,开干不插CPU辅助4PIN不掉电,测量12V对地阻值为85,正常为4-5百左右,好吧一个个的测量吧,测量到PQ131明显阻值不对,拆下来后在测量538,本以为就好了结果还有问题,插上我的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看来只有按时序来了,桥供电1.12 内存供电1.34(插上内存供为1.5) 总线1.02 CPU供电0.98 测量到VADDA2.5 0.8不对,打开点位图找到PU602测量6-10脚为3.3V  3-5为0.8 2脚反馈为0.2 1脚空 这芯片在料板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后来放弃换芯片的念头了,以为是反馈问题换了还是一样,看来只有改了,我把PQ606 607全拆了,上一个二级管飞线3.3V,电压还算过得去2.6V在通电,呵呵跑码了

网友:
这个芯片找不到一样的话我一般是用一个固定2.5V输出的1117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