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9-10-07):
一台联想S410P笔记本,板号12293-1.问题是  用适配器开机掉电,用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用可调电源20V开机掉电,把可调电源调到23不会掉电,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笔记本D壳是20V, 3.25A, 电源换了几个都是一样掉电,只有把电压调到23V才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摸主板上也没有发烫的地方。估计是20V相连的分压电阻出问题了,好像这个论坛里目前还没有图纸,各位帮分析一下是什么故障,有图纸的朋友请贡献一下图纸,谢谢。 这个故障已经修好了。在本论坛有维修详细过程     联想S410P笔记本用适配器掉电维修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本也是这问题,具体型号忘了,那台换了第一个保护隔离得mos管好了,建议你把那几个管换换试试也不麻烦

网友:
15-DC0004TX暗夜4,DAG3DBMB8D0求图纸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管部分有问题拉低2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