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电脑键盘异常失灵,键盘的所有

楼主(2019-10-07):
本人电脑键盘异常失灵,键盘的所有键都是一体的,只有电源键有用其他键都失灵,而且这个键盘失灵很怪异,电脑重启之后还偶尔有用两次关机之后就没用了,试着换了键盘但还是一样的毛病,想请教各位大神指教一二,我的笔记本到底哪儿出错了

我已经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作聪明,免费的技术,自己换一下键盘,省钱,
其实不要说换键盘,就是拧螺丝都要有技术,什么事情都没有看人家做那么简单。。。

不好意思,我这个笔记本就拆螺丝全程无技术含量。就简单的组装。换换主板上的零件那叫技术含量,如果大佬你没啥建议,请出门左拐,不要秀你的垃圾

网友B:
多换几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C:
外接键盘能用不?还有别的异常现象吗?

网友D:
从淘宝买的吧,要换一家买,买贵的那种,不然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淘宝买的吧,要换一家买,买贵的那种,不然不好用。

没那么多键盘,不知大佬有何其他高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接键盘能用不?还有别的异常现象吗?

没有其他现象,外接键盘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换几个键盘就好了。

大佬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我的笔记本华硕坠机堡垒fx53vd,对就是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还有其他方法吗

再不好就估计就不是你份内的事情了,估计得换人才搞得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其他现象,外接键盘能用

大佬有法子吗

网友F:
坏之前升级过系统或者装过什么软件就是系统问题,里面pe一测试就知道!要是pe还这样,恭喜主板故障

网友A:
不是谁都能 把电脑修好的,请师傅修,否则你会越搞越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之前升级过系统或者装过什么软件就是系统问题,里面pe一测试就知道!要是pe还这样,恭喜主板故障

我好像是卸载了QQ输入法然后失灵了,最后面就重装系统然后一去不复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谁都能 把电脑修好的,请师傅修,否则你会越搞越烂。

我也想,但是我去官方维修点和私人的都说键盘坏了,于是我就换了个键盘哪儿知道换了键盘还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但是我去官方维修点和私人的都说键盘坏了,于是我就换了个键盘哪儿知道换了键盘还一样

自作聪明,免费的技术,自己换一下键盘,省钱,
其实不要说换键盘,就是拧螺丝都要有技术,什么事情都没有看人家做那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有其他现象,外接键盘能用

因为不是专业修电脑的,有几种可能,软件的可能性不大,键盘接口排线插座处可能有问题:虚焊,还有就是某些器件发生损坏,电阻 电容 芯片 键盘电路周边的,可以尝试做好绝缘的情况下轻按接口处看看有反应没,如果有,需加焊,自己可以拿万用表量量电阻电容啥的,自己试试吧!要是能排查出来,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是专业修电脑的,有几种可能,软件的可能性不大,键盘接口排线插座处可能有问题:虚焊,还有就是某些器件发生损坏,电阻 电容 芯片 键盘电路周边的,可以尝试做好绝缘的情况下轻按接口处看看有反应没,如果有,需加焊,自己可以拿万用表量量电阻电容啥的,自己试试吧!要是能排查出来,很有成就感的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我觉得键盘接口问题比较有可能,因为试着重插了几次键盘排线,然后就有用了,但过了一会又没用了,现在不想弄了,外接一个键盘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我觉得键盘接口问题比较有可能,因为试着重插了几次键盘排线,然后就有用了,但过了 ...

你要是会熟练使用电烙铁,可以加助焊剂加焊一下,如果不会用就别弄了,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会熟练使用电烙铁,可以加助焊剂加焊一下,如果不会用就别弄了,有风险,

嗯嗯,没那些工具,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