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品牌机,长城电源,PS3-150求思路

楼主(2019-10-07):
长城ps3-150无输出,绿无5V,紫无5V。求推荐维修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待机电源就没有工作

网友:
待机都没有,肯定先修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找到一个八脚的芯片被炸开了,但不知道他的型号,上电前高压级330V滤波电容电压正常。

网友A:
炸芯片为TOP1014/6

网友B:
谢谢你,天高云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芯片为TOP1014/6

谢谢你的热心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天高云飞。

TOP1014/6已经没有了,有没有其他可代用的?

网友:
淘宝都没有这种电源管理芯片了,估计淘汰很久了,想找个可以代替TOP1014/6的电源管理芯片来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C:
这种芯片应该很容易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应该很容易找吧,

不容易的了,P1014AP06与P1014AP10的才有很多,就不知道插上去会不会又炸了。

网友D:
1014-6和1014-10都一样

网友:
还是老电源做工好

网友E:
换一个吧 电源基本换

网友F:
直接换吧,修个这样的电源,浪费太多时间了。

网友:
这个最好找个一样的电源,,要不就只有找同品牌的电源做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长城电源一般很稳定的,主动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城电源一般很稳定的,主动式电源

这是最普通的半桥式结构..............

网友:
来学习了,电源也能修

网友H:
这种电源修不如换,只能自己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14-6和1014-10都一样

我也查过了,两个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吧 电源基本换

电源是有的,就是想修修,学习才是主要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吧,修个这样的电源,浪费太多时间了。

不会的,有时间就研究一下,现在还在学修显示器的电源板,很怪,闪亮闪暗的重复着,电容并没有鼓包,打算拆后级的出来一个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源修不如换,只能自己研究

不换了,二代机也没什么人要了,电源的维修涉及很多其他电器的电源维修,相对来说,电脑的电源比其他电器的电源更为复杂一些,学会电源维修技术了,贯通其他电源就简单多了。比如显示器的电源相对就简单明了些了。

网友I:
把原机的变压器去掉。找个5v2a的电源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原机的变压器去掉。找个5v2a的电源装上就可以了

不理解是什么情况

网友J:
你这个电源功率150W,只能用在P4的老主板上用!不过你说学习倒是不错的想法!再有就是改个12V充电电源也可以的!长城电源是不错的!很稳定!P1014我现在还有,这种老电源我也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电源功率150W,只能用在P4的老主板上用!不过你说学习倒是不错的想法!再有就是改个12V充电电源也可 ...

嗯嗯,想通过维修电源举一反三的学习其他的电源供电维修,比如,现在我开始学习维修显示器的电源供电,很多是内置电源板的,维修起来,比ATX电源好修多了,原因是显示器内置供电的板子,比较大,元件分散,容易拆换,元件也比较少,时常修好显示器的供电板。
ATX电源,时常是修不好的,目前只能修好电容鼓的、虚焊的,有只检到保,换只保险也修好过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