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主板跑D1,请大师指教

楼主(2019-10-08):
梅杰主板跑D1,请大师指教
  接修一台主机,梅杰主板 AM2接口 AMD2200 cpu三代条,跑D1 不显示,诊断卡跑到D1后反复重跑码,显示器不显示,内存条cpu换了故障依旧,翻了好几遍都没找到这主板的型号,请教大师主板型号在哪里看,如何入手修,哪位大师有原理图最好

网友A:
型号一般在PCI插槽边边的贴纸上

网友B:
桥脱焊的多 ,,,,

网友:
D1就是内存模块读取失败,就是说内存自检没通过。不是仅换内存才有用,

网友:
先测各大供电有无偏差,内存槽清理,和内存都有排除一下。还有CPU。
刷BIOS,换IO,晶振。
焊桥啊。
这是三板斧,通杀所有问题。这一套下来,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一般在PCI插槽边边的贴纸上

谢谢,还真的是在PCI槽上,前几年都进的梅杰的板子,不过很少修,还真没注意到是在PCi上贴的,被其他的板子脑子重印象了,老是认为是印在板上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脱焊的多 ,,,,

谢谢,下午试试看,没有焊台,准备用PTC加热板加风枪试试,好了就做二手用,不好就卖废品谢谢!!!!!

网友:
按正常测试流程测试数据,数据都没有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
CMOS电池换了试试看

网友:
以前也碰到几块跑D1的,自己不会,放弃了。

网友:
bios,内存 供电,,桥

网友:
AMD也就量量电池 吹吹桥 刷BIOS这些吧

网友:
SOYO的型号在音频接口侧面。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看呗

网友:
三板斧搞一下。。。

网友:
先测量BAT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