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进水腐蚀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08):
  iPhone 7P进水腐蚀严重,大短路不开机,无3G 4G,左阴阳屏,进指纹设置卡机,还原网络卡机,还原所有设置卡机,可联机,但连接iTunes超时,多故障维修。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iPhone 7 Plus,拆机检测发现进水腐蚀严重,遇到这种机器,首先不能盲目的去清洗。应该先在显微镜下观察腐蚀情况,划重点!对应原理图,要知道被腐蚀的元器件是什么作用的。

  把能撕掉的主板贴纸都撕开,能拆的屏蔽罩都拆掉,通过观察,最为严重的是下端显示背光部分电路,接下来可以先清洗一下主板。

  清洗后测量了一下主供电(C3405),直接对地了,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C3722腐蚀严重,直接拆除后主供电阻值变成了298,这时候再接电,待机漏电30ma,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来了,但是左边屏幕是暗的,先不管,进系统后插卡测试所有功能,发现没有3G4G,指纹正常,进指纹设置卡机,还原网络卡机,还原所有设置卡机。

  首先秒了左阴阳屏和无3G4G,经过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是FL3901腐蚀损坏导致左边背光供电不通,短接后OK!

  接着发现是因为R7109腐蚀损坏,导致供电电源给高频功放供电的线路不通造成没有3G4G,短接OK!

  接着解决卡机这个问题,本来想先备份后刷机看看,发现可以联机,但是连接iTunes和爱思都会超时,我想是不是U2导致的呢,这时我换了6s的U2上去,结果涛声依旧。没辙了,和客户沟通好后,直接dfu强刷。但刷到百分之60的时候,又报错56了!重刷几遍还是依旧。按照以前维修经验,报错56大多是nfc导致。基带CPU,摄影供电也都会,但是这些功能都正常,也试过不接摄像头刷机,所以最后锁定nfc。显微镜下观察nfc发现有少许腐蚀,拆下nfc后打了一下对地阻值。

  发现G2、D5、C7全部对地,从点位图上来看,这3点均与NFBST_RF相通,直接拆下它,G2还是短,拆掉C7517,阻值正常了,D5和C7都正常,于是换上料板拆下的芯片焊接好,再次刷机,但还是报错56!进水的主板,供电是最容易烧的,于是拆下CPU屏蔽罩。

  从原理图看的出,nfc有一路供电PP_VDD_MAIN_NFC ,是由NFCSW_RF从主供电转换而来。此IC可以短接A1和A2。

  再次刷机,终于过了。进系统再次测试所有功能,进指纹设置也不卡机了,看来是系统问题导致的。

  至此,iPhone 7 Plus 进水腐蚀多故障维修完成!

  最后附上NFBST_RF组织图: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一直12 13的系统手机不验证nfc了,原来还是有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