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 mortar 装锐龙R5 3600不插内存报警

楼主(2019-10-08):
V星b450m mortar 装锐龙R5 3600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上电几秒掉电 按开关没反应 用V星主板的BIOS回写功能写过3代CPU程序 一样

网友(2020-02-29):
兄弟,你的那块主板好了吗?我也碰到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是这种现象。我的编程器写入不了1.8V的芯片。不知道刷程序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