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W519L故障是开机进bios 设置好后 不定时复发故障

楼主(2019-10-08):
求助            有台华硕W519L   故障是开机进bios  设置好后,可以开机进系统,系统也做过,过几天 开机又自动进bios 设置后可以正常进系统。 本来以为小电池没电了,拆开后发现没有配置这小电池,是内置电池的问题,还是cmos 电路问题,bios问题,不知道如各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该如何解决,求教

网友A:
论坛搜索下,改下coms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如果能用就有可能是键盘引起,或者rtc电路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非常简单,你肯定想不到,那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不定时,先排除下键盘。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进BIOS时间有没有没掉。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键盘 键盘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华硕键盘坏了  都会自动进BIOS界面的。

网友:
改个bios就行

网友E: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加个电池

网友F:
这个是电池供电保存的,他的电池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G:
遇到过,是硬盘小板接口问题,需要换主板上接口,试试不装硬盘是不是就直接进BIOS了

网友H:
改下coms电路 加装个小电池就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故障的机子!!!

网友I:
时间不变换键盘,变就换电池

网友J:
评论有的说换电池有的有的说换键盘  楼主好了吗   换的什么

网友:
改CMOS    小电池电路  ??卧槽   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下coms电路 加装个小电池就可以

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是硬盘小板接口问题,需要换主板上接口,试试不装硬盘是不是就直接进BIOS了

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先排除下键盘。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进BIOS时间有没有没掉。

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评论有的说换电池有的有的说换键盘  楼主好了吗   换的什么

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时间不变换键盘,变就换电池

也只有换主电池了,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电池供电保存的,他的电池是不是好的呢?

电池是好的,而且还耐用,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评论有的说换电池有的有的说换键盘  楼主好了吗   换的什么

还没解决,,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加个电池

电电池电量不能开机时,rtc电压还是正常的,加电池有用吗,
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键盘坏了  都会自动进BIOS界面的。

基本排除键盘了,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键盘 键盘可能性很大!

移开键盘,一样,电池电耗完才进bios 的,但rtc电压3.3.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索下,改下coms电路就可以了

有吗
放了几天后发现主电池电量耗完无法开机的时候,接适配器,故障复现,此时测量RTC电路+3va_rtc电压正常3.3v, rtcrst#也有3.1几v,应该是和键盘无关的,奇怪这个电路电压正常,为什么再接适配开机的时候就已经不保存bios设置了呢

网友:
现在发现,不是不定时复发故障,而是电池电耗完至不能开机时,在接适配器,就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