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大神求救

楼主(2019-10-08):
各位大大,我的t43是老古董了,一直在用,昨天开不了机,就自己瞎捣鼓拆下主板。
用万用表找了Q34晶闸管就没有导通,按理说一插上电源就应该导通的,是不是坏了,还是4号引脚输入电路有故障?

网友:
现在都这么多不是做维修的知道来论坛问问题了 主板几十块 自己买就好了 修什么

网友:
是啊,自己搞不了就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