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 BIOS密码不拆芯片不刷BIOS,清除密码的亲测有效教程

楼主(2019-10-08):
顾客拿来一台电脑,开机如图,BIOS加密,无法进入系统及BIOS界面。

笔记本有安全加密芯片U22。从此芯片入手。如图

短接U22芯片的5和6脚,即可进入BIOS界面,最关键的就是短接时机,研究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可以进入BIOS短接的最佳时间,最好找个帮手,两个人配合。下面详细说关键步骤:
1.笔记本不用全拆,将后壳拆下就可以看到U22芯片。笔记本如图放置

2.关键中的关键,找朋友按下开机键,自己用镊子或者小点的螺丝刀迅速短接5脚和6脚,然后让朋友马上快速点按F1,奇迹就会发生,发现可以进入BIOS了。这个顺序前后都不要颠倒,不然都无效。
3.既然可以进入BIOS了,就不用详细说了吧,就可以清除密码了。还是发一下图片吧。

到这一步就可以直接回车清除密码,然后保存BIOS,再次开机就可以了。

 会员1568030300鑫豆2024-10-12 23:13
 会员342279300鑫豆2024-9-9 09:55
 会员592641300鑫豆2024-8-29 17:19
 会员1550624300鑫豆2024-5-4 09:13
 会员1536665300鑫豆2024-1-24 09:17

网友:
高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学习了呀

网友:
密码超级pojie,那你怎么知道短接这两个脚的啊,基本工太扎实了,佩服佩服!!!

网友:
看起来好屌 的样子?怎么发现的

网友:
别的think机器可以吗
             ?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IBM本子的密码存储芯片SCL SDA这两个脚要短接就可以进BIOS了 是不 然后进BIOS清除密码就OK了

网友A:
还有一点 请教下楼主 短接密码存储芯片5.6脚进入了BIOS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松开了呢

网友B:
搞得太麻烦了,拆下来用809F或者809H,点几下就可以了,
1、点智能识别;
2、清除密码;
3、焊回芯片;
4、收钱。

网友:
不能直接烧录一个没有密码的程序进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 请教下楼主 短接密码存储芯片5.6脚进入了BIOS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松开了呢

对,忘记说了,进入BIOS后就可以松开了

网友:
厉害啊,迅维网果然人才辈出!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错。原来都是拆机刷BIOS。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太牛了.bios都不用买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 谢谢拿出来分享

网友:
我知道修显示器时,刷显示器的bios有时会出解锁,短接三八脚,没想到笔记本也可以呀!!

网友C:
厉害了,这个设计的人都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这个设计的人都不知道吧

N年前就这样玩了,现在这样玩的比较少了,都刷一下就好。

网友:
X230 之前按短接的试试不行,拆了芯片 刷了一个没有密码的进去 OK

网友D:
RT809F已经能直接解密了

网友:
楼主费心了,这是研究多久的结果

网友:
牛逼克拉斯,请问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这个有点牛逼,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
809了解一下,两烙铁

网友:
高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维修的都是有才的人。

网友:
联想的这种加密芯片都可以吗?

网友:
学习新的方法了,楼主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请教下这个密码如果刷BIOS是刷EC桥的BIOS还是刷密码芯片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809F已经能直接解密了

为啥我的rt809f没有清楚密码,是需要更新软件吗

网友:
t440可以能用这个方法解锁吗?

网友:
优点是不拆不刷,很方便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长见识了又

网友:
嗯  可以的吧  直接可以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IBM本子的密码存储芯片SCL SDA这两个脚要短接就可以进BIOS了 是不 然后进BIOS清除密码就OK了

对 看的出来 楼主就是这个意思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T420的本子 是直接换的密码芯片

网友:
请教下楼主 短接密码存储芯片5.6脚进入了BIOS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松开了

网友:
谁有6-71-P872L-D02显卡板图纸,或图片,掉了2件想补下

网友:
高手啊,维修的都是有才的人

网友:
好方法,这样省了好多事,得收藏下来

网友:
短接给力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不错的呢!

网友:
哇,楼主这是把小黑研究得透啊,一般人根本无法研究出来

网友:
涨姿势 领教了

网友:
华为荣耀电流0.6,刷了BIOS,无用,难道只有干CPU了?大家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这方法也太厉害了吧   学习了

网友:
很早以前论坛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得太麻烦了,拆下来用809F或者809H,点几下就可以了,
1、点智能识别;
2、清除密码;

你这个方法下次我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也是不错的方法,学习中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以前都是换密码芯片

网友:
拆BIOS慢,这个方法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9了解一下,两烙铁

809是啥?啥事809

网友:
学习了,之前搞T23,读密码

网友F:
我的809没找到清除密码这选项呢

网友:
我之前好像看到过,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短接芯片,使芯片无效,但这个短接时间有讲究的。
不能一开始短接,如果一开始短接,会识别到芯片错误什么的(不然还短接什么,直接拆掉芯片岂不是更好?)
要让它正常识别到芯片后,然后在读取芯片密码的时候,短接。这时候才会有效。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可能会有所错误。只是意思到了就行。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省时省力

网友:
厉害了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支持。这个方法主要是方便快捷安全。

网友:
看起来好屌 的样子?

网友:
下次这样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是几年前的法子了,现在的密码都放EC里面了。

网友:
都看到芯片了取下来刷多好   带点操作是不是有点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809没找到清除密码这选项呢

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网友:
好案例,谢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