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无待机5V 简单维修

楼主(2019-10-08):
杂牌电源

HYC 能量之源  名字好吓人

300V 大滤波鼓包一个 直接换了一对。
300V直流电压正常。
测待机紫5V线电压0
待机电路故障

输出5Vsb 肖特基击穿

报废ATX拆一个补上,故障消失。

网友:
此二极管耐压为40-60V,电流为5A。

网友:
还带-5V输出的,这种是电源不好找了吧,用在带ISA接口的主板上。

网友:
电源部分,肖特基坏的几率还是不小的,经常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