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N16Q2 板号:DAZAAMB16E0进水腐蚀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08):
一台宏碁N16Q2,进水腐蚀不显示。拆机看到已经被上家修过换了烧毁的显卡供电芯片。

看来上家没修好。清理好上家疏忽的腐蚀。量测发现没有内存电压,找来图纸内存供电芯片和实物居然有偏差,还好信号脚差不多(图2)。

查开启脚s3已有,s5没电压,看来可能是有断线或者来源有问题。头疼的来了,这个板没标注有零件号,只能按照图纸(图4)相关零件找下位置了。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图3)

信号相连的PU16找到了,测量PU16电压正常,那问题就是断线了,快速的飞根铜线。

电压出来电流也哗哗上到了0.7多。但还是不显示,怪事!难道是Bios问题?刷了两个还是一样。
摁开关,摁键盘,组合键重启可以重启!
外接显示!
换个屏试就正常显示了。看来是屏也坏了。此机解决。

网友:
                       屏也坏了啊

网友:
这个机子cpu坏得很多      遇到过两个你这种都是u

网友:
可能原来显卡供电芯片烧了导致的,或者上家换了也说不定。

网友:
这个机子cpu坏得很多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不过还是有些地方看不懂

网友:
你看屏供电有没有?多半上家忘上配件了哦

网友:
这个没有标注的找元件有点烦

网友:
这个机我一般遇到都是CPU坏了,楼主修好了呀

网友:
屏是坏了还是换了  拆的时候有拆的痕迹吗?

网友A:
其实没有电压是最爽的了    什么都有了  才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有电压是最爽的了    什么都有了  才不好搞

除了CPU没电压外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