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16.5V供电导致指纹无法添加维修

楼主(2019-10-08):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摔后更换改装后壳,没换前指纹无法添加。

【维修过程】拆下机器显示座子J2019,用力过大扣排线导致变形,直接更换显示触摸座子正常开机,进系统测试指纹添加选项,发现是可以打开录用不了,指纹信息如图:

首先测量指纹座子对地阻值,第6脚指纹升压16.5v没值。

此线路上有测试点,去量也没阻值,看来是板层问题断线。

取下CPU屏蔽罩,测量外围升压电路正常,只是升压线路到指纹座子J2118断线,直接用粗的飞线丝从C1500电容飞线到测试点即可。

装机测试录用指纹正常故障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感觉还是有点点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有点点难理解

就是指纹16v的输出端  16v 是间接性  录制指纹不是要录一下 然后松一下才能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