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触发秒掉

楼主(2019-10-08):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 的G50-80笔记笔记本,板号NM-A361
故障,触 发秒掉电。
拆开看没有进水迹像,电感无短路。触 发的时候量电感电压都有,PLT_RST#也有3.3V.扣掉COMS电池。放电无果,X宝买的工厂BIOS刷了无果,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先刷BIOS不行就干桥,现在这机器EC里带程序,南北桥CPU三合一。不知道应不应该干它,纠结。请高手指教谢谢。

NM-A361 参考图纸.pdf

联想 G50-80 工厂.rar

网友A:
修过几张这个主板 触发秒掉的 所有电压都出来 ,加焊CPU 好的,不过你要注意搞这个CPU不好搞。。

网友B:
我这个月也遇到过一台  不过放弃了没修好,加焊不行就算了  换U不划算

网友C:
电流到多少了。。先把问题搞清楚再搞,BIOS刷了没。。各电压 测了没。稳定 不,,这个桥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张这个主板 触发秒掉的 所有电压都出来 ,加焊CPU 好的,不过你要注意搞这个CPU不好搞。。

我也想干 CPU    干了CPU不好的话主板就不能交换了。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到多少了。。先把问题搞清楚再搞,BIOS刷了没。。各电压 测了没。稳定 不,,这个桥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

BIOS刷了,平台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月也遇到过一台  不过放弃了没修好,加焊不行就算了  换U不划算

问下客户吧,如果不愿意多花钱的话就加焊一下,不行就拉倒了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
显卡周边电容爆了吧!

网友:
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掉电北桥 干吧

网友:
CPU的问题话    交换主板或许好点

网友:
剪版EC试试

网友:
南北桥CPU三合一。不干它干谁

网友:
这种情况就只能先加焊U 了!

网友:
电流多少,这个没用原装接口就会掉电

网友:
三合一的,确实容易虚。电压也测了,BIOS也刷了,就加焊吧。

网友:
後级短路也容易引起触发秒掉电.

网友:
应是CPU坏了呀

网友D:
不用查了。干CPU就对了

网友:
估计是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测的PLT_RST#都有了,说明前级电压应该已经正常了。你可以把CPU供电断开看看触发后前级还掉电不,要是不掉电那肯定CPU挂了

网友:
问了一下,交换500,主板600.很多还不换,客户也不想多花钱,干 三合一的CPU,灌胶的。有铅上下加10度,可以亮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查了。干CPU就对了
是的,民也不想多花钱,灌胶的,干 了以后可以了

网友(2019-11-26):
这个是工厂BIOS吗》 有没有人测试过

网友:
这个桥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网友:
加焊亮了应该能过保修期

网友:
钱不好收呀!!!!!!!!!!!!!!!!!!!!!!

网友(2020-04-25):
注意有没有电压出来了之后比开启还要先掉的吧

网友(2022-09-23):
干CPU就对了?

网友:
加焊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