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42PD9500TC等离子屡损IGBT管 Q445

楼主(2019-10-08):
    接修一台日立42PD9500TC等离子电视,故障是开机后绿灯亮,有声音,几十秒后机内继电器动作,指示灯转红色,整机断电保护,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电源或者X, Y驱动的问题,手头也没图纸,测量电压也无处下手。因为等离子的Y板故障率较高,于是先把Y板拆下来逐个测量驱动管,最后检查出一个型号为IRGI 4065的驱动管击穿,查资料为IGBT管,上门维修手头没这管子,同类的管子只有FGPF4633,查了下参数相近,于是用4633代换上去,开机图声正常,于是装机收钱走人,没想到晚上收到用户信息,说电视机连续看了四个多小时后又不行了,又是原来的现象.
    怀疑是IGBT管不能互换,于是购买了4633管子再次上门维修,拆机检查,果然上次换个管子又坏了,这次换了管没有马上上电试机,跟了一下线路,IRGI4065(电路板上编号为Q445)的外围元件都查了一下,没什么发现,Y板怀疑有虚焊的地方也焊了,感觉没问题了就通电试机,机器又好了。为了搞清楚故障原因和该管在电路中的作用,再跑了一下线路,推断该管是构成一个升压电路..............

       该电路把VS电压升到更高的一个电压供给后级电路,测量VS电压,只有87伏左右,跟以前修过的松下,LG的机型 200伏左右的VS电压相差很多,但是看电源板上的VS电压滤波电容是3300uF/100V, 这个耐压值得话,87伏电压也说得过去呀,再测测C445电容正极的电压为96伏左右,没有资料参考也不知道是否正常,但是电视机当前是能正常工作的。

       此时把目光投向电源板,通电监测VS电压一个小时,没有发现异常波动,怀疑会不会有电容老化,于是先把VS电压滤波电容3300uF/ 100v拆下测量,发现容量已下降到只有2700uF,由于手头没有电容,只好把电视机先装好交给用户使用。

       没想才三天,用户又来电话说电视机又不行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拨凉拨凉的,真是应了同行人说的修等离子是“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这句话,但是既然接了单,收了钱,还是要继续的..........但是不搞清楚故障原因,换管上去还是继续坏!在此想请教有等离子维修经验的师傅,此故障的原因是什么?跟3300微法电容容量降低有关系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换的管的质量不行。二,管的驱动有问题。三,你换的管和电路上的其它管功率不协调。四,不晓得了。

网友:
这个电容容量减小应该没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