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遇到过USB 3.0接口接USB2.0设备不识别的吗

楼主(2019-10-08):
各位师傅好: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一台收银机找不到USB2.0接口  发现USB3.0可以使用 USB3.0U盘可以使用  接上鼠标就会出现未识别。
设备管理器里也只有USB 3.0有关的串行总线 没有USB 2.0的
主板上有个芯片GL850G 芯片换了也没用 这种是什么怪问题 呢?

网友:
有知道的吗

网友:
测试一下USB2.0数据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