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搞过这种显示器灯管,医院用的

楼主(2019-10-08):
(图片)

网友:
如果是灯管坏,哪个坏就换哪个就行了,,,,可能内部是U型灯管

网友:
直接改led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灯管部分这么复杂?多大的屏啊?改LED省电又方便。

网友:
背光问题有什么难点呢?要么换灯管,要么改LED。

网友:
小心点拆机屏,把灯管换了就行,只是要细心

网友:
拆屏体力活,建议改LED

网友:
这种医疗显示器不要改LED,改完色温、显示效果等都远远达不到标准了。这种屏结构不复杂,小心点一层层拆就行了,不难拆。某宝搜屏型号应该能找到灯管。多报点价。

网友:
改led吧方便,灯管也不好换反正都要拆屏

网友:
改成LED的     改成LED的

网友:
拆拆拆。全套灯条换完。按材料价格50倍+报价。换完上彩色分析仪,务必要达到出厂标准。
一定不能改LED,色彩不对导致用户误判会出医疗事故,人命关天。

网友(点评):
维修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