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6代桥以后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10-08):
换了两个了,都是不出CPU供电,BIOS也刷过了。主板没有一个掉点,加焊两次了确定桥已经焊好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脑壳疼。求大神解疑。

网友:
上次换一个神舟6代U也是不出CPU供电,是不是换6代桥有什么讲究?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刷工厂BIOS即可。

网友:
刷了工厂版的也是涛声依旧啊

网友:
改BIOS中的ME文件

网友A:
你的PCH 能不能挂得上ME,激活。激活不起是没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PCH 能不能挂得上ME,激活。激活不起是没用的

什么意思?大神大哥麻烦说详细一点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大神大哥麻烦说详细一点

网友A:
这里有个教程,你自己好好 学习下, 老铁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115-1-1.html

网友:
估计还是ME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教程,你自己好好 学习下, 老铁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115-1-1.html

谢谢大神,太感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换100系的桥,me不对会引起不出cpu供电,,然后0.4-0.6死电流,,bios发我,,我给你改

网友:
备份原BIOS去修改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
刷个纯净ME看看

网友:
换过神州的,也是没CPU,而且电流很低跟桥没做好一样,结果刷下bios好了,桥也做了两次

网友:
6代以后要配置ME

网友:
PCH  芯片不行,买个贵点的

网友:
会不会是CPU 的问题哦   有很多不出CPU 电压   是CPU 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用工厂版pch ,我每次都用工厂版不刷bios也能亮机,只是慢一点

网友:
额  现在换桥越来越难了

网友:
不出cpu电压,电流如果0.3到0.5,就可能是cpu问题了,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之前修了一个华硕的也是这样,换了好几个桥,bios也合成过,最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