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进水背光不亮,修好亮度很暗

楼主(2019-10-08):
拿来时屏幕背光不亮,换了灯控套件,现在开机背光很暗。
进水

网友:
升压电感吧

网友:
或者电容 那个二极管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升压吧 线圈内部有问题

网友:
升压电感的电感量不够。。。。

网友:
升压电感 我也碰见过几台 有一台就很暗交给客人 客人无所谓 后面碰到过的这种问题 换大电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