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XR3-LA-6601P 8声报警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08):
                                      今天修了一台  外星人M17XR3-LA-6601P    用电流表一通电 大短路  心里美滋滋的,跟客户大概 谈个价钱后 拆机。  测量了下公共点0欧短路无疑,顺便测量了一下保隔的PQ11和14 两个3脚场管也都是击穿状态,烧板 发现只是一个电容短路了把电容换掉就行了这就不细说了,说说3脚场管这里吧!两个3脚场管都拆下来,在测量一下两个3脚场管发现只有一个击穿另一个是好的,因为此板保隔都是两个一组并联的只要有一个击穿那在主板上测量就两个都是击穿状态

。

         这种 3脚P沟道  且体积大的场管笔记本上是很少见。找了找没有找到这类3脚且体积大的P沟道场管。只能从料板上找个  8 脚 P 沟道的 来代替 ,当拆下的8脚放上去后发现  G 级  和 S 级  对不上 位置相反了,

   头大了, 想了一会,有办法了 就是把8脚的 场管  翻个身 8脚潮天  不就刚刚好  G级对G级   S 级对 S 级 位置正好对了了。

     其实 这个场管 不装 也可以 但 这样的话 另一个 就很容易坏了,就好比 本来要两个人做的事 却只有一个人去做那这个人肯定会疲劳过度。场管替换好后看样子丑是有点丑,但把模一盖  就看不出来了.处理好后   测量 一些关键点 没异常后  通电   0.1几  应该该 没问题了,因为我没有上CPU  所有电流比较低。上CPU 和内存后 电流 跑到1A 多   接 外接键盘 大小写 可切换 亮灯 应该可以了, 开始装机 ,等机装好后  上电 触发  外接键盘 大小写依旧可以切换,但 屏不亮  且 8 声 报警 ,
    我在想 会不会 是 独显  的 问题呢 ?  断电 把  独显 拆掉  后 , 在 上电触发外接键盘 大小写依旧可以切换  而且还是 8 声 报警  !!!!  有可能是BIOS小电池没电了引起的,因为戴尔的这个品牌 BIOS小电池 会引起各种奇怪问题,所以我也只是猜测!~测量了BIOS 小电池电压 是3V 很正常

              哎 螺丝都扭上了实在不想在拆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把 BIOS  小电池 拆掉 放放电  看有没有惊喜!~~~ 结果  真 T M D   放放电后   OK 亮屏了也不报警 了

  发个 帖  费时又费力 不管对老铁们有没有帮助    希望能给我 加分 哈 !~~~~~~~~~~~   加分的    发 大财   夜夜做新郎;P;P

网友:
这种就是捡钱的吧^_^

网友A:
独显不拆壳 怎样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不拆壳 怎样拆掉的

  把 显卡 散热 风扇 取下来   就可以 拿掉显卡了!~~~只要修过这 机 的人  应该都知道

网友:
hp g4屏线

神舟:K650D 6-71-W65S0-D02 IT8587E

联想:G400 LA-9631P KB9012QF A4 加电池

SY8208BQNC-MS3YM

INTERSIL 9538

N14P-GT-A2

网友:
戴尔电池还真是奇葩

网友:
这个不认屏应该跟小电池没啥关系吧

网友:
  路过的  加个 分  呗     发个帖 不容易

网友:
外星人的机器好像拆开再装都是这样的情况。碰到几台都这样

网友:
其实不是这样的,要看显卡型号,如果是980就要设置Uefi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台dell的笔记本一直滴滴报警   放电就好了的

网友:
我发现戴尔的机子都很邪性

网友:
看来故障机没事是要放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