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REV1.0主板上电保护维修

楼主(2019-10-08):
拿到主板类似这种故障的主板先目测看看是否有明显的问题,发现该主板应该是维修过的板子,看电源MOS管上管中间两个管有焊接过的痕迹,

然后发现CPU核心供电IC芯片上右边一个自举升压二极管DQ0都烧了一个洞洞:

然后换将两个二极管都换了,然后测试四组上下MOS管G级阻值最左边一组阻值上下都正常:

然后测试中间两组也就是之前说的焊接过的两组上管阻值才30几欧,然后测试D级与G级阻值0欧,明显击穿了:

然后测试最右边一组也就是第四组上下MOS管阻值基本正常4.2M欧:

然后把两组有问题的上MOS管直接换掉再测G级试阻值阻值还是偏小只有几百欧,然后把CPU供电芯片RT8868换掉再测试阻值是13K欧现在阻值恢复正常了,一共换掉上MOS管两个,二极管两个,电源芯片一片:

所有问题的原件换掉后,上机测试故障解决:

网友:
电脑主板工控主板维修6-8k有意联系wx15017483676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以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