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个笔记本经历了什么

楼主(2019-10-08):
今天接一台东芝笔记本,说起火了。看图,这是经历了什么,适配器头也烧熔了。

网友:
接触不好,打火了吧,,,而且用户又不在附近,。。

网友A:
重点看看板子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B:
接头松动,接触不良,导致接口过热。

网友:
接口松动,导致发热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看板子问题应该不大吧

主板没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头松动,接触不良,导致接口过热。

应该时用久了,接口松了

网友:
这个你又赚了!

网友:
估计是从东伊拉克回来就得吧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接口过热。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台东芝客户说适配器碰到了接口机器不亮了   是不是东芝接口做的不行啊

网友:
电源头挂了,适配器估计也挂了,板挂了修板

网友C:
换个接口就行了嘿,赚了

网友:
接口问题 换个就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接口就行了嘿,赚了

适配器也坏了,换了新的。

网友:
一台有故事的笔记本,估计做的适配器不是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