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HD6570 战甲蜥 1GD3 显卡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08):
拿到显卡先打阻值,
5VDDC:8.9K正常

GPU-VDDC:8欧正常

MVDDC:32欧正常

1.8VDDC:177欧正常

所有阻值测试基本正常,然后上机测试几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5VVDDC:

GPU-VDDC:

1.8VDDC:偏低正常改组电压一般是1.8V~1.9左右

MVDDC:

所有电压都测试完,除了1.8VDDC电压偏低不正常其它都正常,该供电由BM1117三端稳压提供,输入电压是PCI接口3.3V提供电压都正常,然后然后ADJ引脚下拉电阻是150欧上拉电阻是300欧,然后拆下电阻测试阻值都正常的:

直接换1117后测试电压正常1.9V:

然后上电测试故障解决:

网友:
这些测试点怎么找啊,可以讲解一下不

网友:
这些测试点你怎么找到的啊

网友:
显卡修的少,有哪些电压不是很清楚,,,,

网友:
显卡也可以修!!!!

网友A:
1.8和1.9差那么一点 怎么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和1.9差那么一点 怎么可能不行

肯定不行是1.6的相差0.3V,现在有点主板不说0.3就0.1都可能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不错不错终于可以再战5年。

网友:
修显卡用的工装哪里有卖?

网友:
这样说就行了,太明白有啥搞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和1.9差那么一点 怎么可能不行

高一点没事,低太多不行。正电压是5%(除对精度要求较高之外的电路,通常都是5%)

所以需要再1.71V-1.89V之间,对于1.8V供电需要的范围

所以如果是1.6V,基本都是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一点没事,低太多不行。正电压是5%(除对精度要求较高之外的电路,通常都是5%)

所以需要再1.71V-1.89V之间,对于1.8V供电需要的范围

所以如果是1.6V,基本都是可能会出问题的

怪不得我12v电源输出10v就不能开机

网友(2019-11-10):
以前都以为小数点后差一点影响不大的,受教了

网友:
楼主维修显卡是个老手  要理论是理论 实践归实践

网友(2020-01-31):
真是维修显卡的绝对高手

理论超强, 5S工作也是优秀。

网友(2020-03-17):
请问修显卡用的工装哪里有卖?

网友:
典型的核心 1.8,不正常、、、、

网友:
典型的核心1.8V不正常、、、、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但是看得出楼主是个老手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