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般的操作!谢谢。

楼主(2019-10-08):
今天遇到两台比较奇葩的机子,不是上个同行这样操作,还真赚不到这个钱。
1.神州,通电不显示,做显卡后OK

拆开散热片后,一切都明白了。

还好做显卡后,好了,还真怕CPU也坏了。

2,ASUS机子,第一次明白胶水还有这个作用。

AB胶的温度肯定受不了

做显卡后,也好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乐乐。

网友A:
中间那层加的是什么,好像也不是导热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层加的是什么,好像也不是导热的材料

让显卡和处理器坏的快一点。

网友B:
难道就是加了一层东西导致的?

网友C:
中间那层好像是绝缘胶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是加了一层东西导致的?

买了全新的散热器,相变表面贴了一张保护胶纸,上机时要剥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层好像是绝缘胶布,,,,,,,,,,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导致散热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神州的显卡还是比较难做的。比较大。温度控制得要好。下面那个华硕的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层加的是什么,好像也不是导热的材料

貌似是电工胶带

网友D:
相变导热胶保护膜都没撕掉,这维修工真有水平,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是忘了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变导热胶保护膜都没撕掉,这维修工真有水平,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是忘了撕。

应该不是故意的,客户说用了差不多一年了。

网友:
多一些这样的同行多好啊,有了他们我们才能赚多多的钱啊

网友:
你说的做显卡是用风枪加热吗,有虚接的地方吗。

网友E:
我遇到两台厂家出厂就忘记撕的,一台联想e431,一个联想一体机,都是显卡那里的,也是用了四五年才坏

网友:
我的个乖乖,原装原用高手中的高手,牛逼

网友:
应该不是通航干的,应该是客户自己搞得,通过没必要这么干,太明显了

网友:
他是搞着玩的吧

网友:
应该也能散热

网友:
让显卡和处理器坏的快一点。

网友:
会不会客户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层加的是什么,好像也不是导热的材料

隔热层

网友:
这个搞不拎清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客户使用不会感觉机器热么?

网友:
我只能说该给这位兄嘚,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两台厂家出厂就忘记撕的,一台联想e431,一个联想一体机,都是显卡那里的,也是用了四五年才坏

我还遇到过联想的显卡周边的点的黑胶点到显卡核心晶体上了 居然就那么装上散热器 一边翘着装上出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