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不开机

楼主(2019-10-08):
一台ACER S7 板号:12223-1.不触发,待机0.018.
直觉告诉我。待机偏高了,拆开后发现问题。

处理后死活不出3V/5V,后把升压部件全换了才好。

网友A(2020-01-03):
你好楼主,我也是这个电脑,同样的毛病,求助,能寄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我也是这个电脑,同样的毛病,求助,能寄修吗

你好,你是在哪里的?广东还可以,如果太远了,建议你找个当地的维修店修。我是广东惠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我也是这个电脑,同样的毛病,求助,能寄修吗

大白,你来找我吧。。。。

网友:
10欧电阻开路,学习了,谢分享。

网友:
这是通病,遇到过两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白,你来找我吧。。。。

谢谢啦,我自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白,你来找我吧。。。。

又不行了,这次比较严重,我焊丢了一个电容,师傅你在哪怎么找您

网友(2020-02-25):
宏碁aspire s7满电状态下不连接充电器无法开机,有时连接也无法开机,开机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能寄修吗,我是广州增城的,有在这边送修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修到过,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