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教苹果7触摸ic 问题

楼主(2019-10-08):
各位大神 差装触摸ic要多少度拆下来才安全? 拆过几个 但拆下来都坏了

网友:
尽量低点吧 一点点调高 试试

网友:
7触摸ic在哪里 cpu直驱吧只有5.1

网友A:
显示IC,499度861就行了,有时候也用500度,速度快一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IC,499度861就行了,有时候也用500度,速度快一点没事

499跟500度区别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IC,499度861就行了,有时候也用500度,速度快一点没事

忘记触摸ic在哪了 500度要快狠准啊 要不会造成更多的麻烦 380就差不多 861 要想好好的拿下来  要离开显微镜 直接垂直对着芯片吹 镊子买好的几十块一把的

网友:
你说的是屏幕排线上面的吧 要看你风枪是什么样的普通的不是快克之类的话220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