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e420独显显示叹号,本人菜鸟,请大家帮忙,现在系统是win7 64位系统。

楼主(2019-10-08):
求救,联想e420独显显示叹号,本人菜鸟,请大家帮忙,现在系统是win7  64位系统。

网友:
e420是双显卡笔记本,集显工作正常。

网友:
没有人帮帮我吗?

网友A:
换系统,刷BIOS还不好就进管理看看是不是卡4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刷BIOS还不好就进管理看看是不是卡43了

重做系统无效,刷BIOS还没试过,卡43是什么意思?

网友:
貌似显卡有个Rt9025什么的,1.8V的供电吧,看看正常不,以前修到过。

网友:
进系统找到设备管理器找到显卡点开属性显卡没问题会显示这个设备运行正常,有问题会显示出问题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