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1系列的板子有cpurst 有vcore 还不跑码的怎么修?

楼主(2019-10-08):
1151系列的板子有cpurst 有vcore 还不跑码的怎么修?

网友:
还有一种cpu 供电、时钟、pwook 、pwogd (除vcore 电压之外的电压)都正常cpurst 就是不出来。这两种现象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A:
那就看看PW O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看PW OK了吗?

Pwok -pch 是正常的,vsstpwgd 也是正常的

网友(2019-11-20):
大哥请教个问题,为什么GA-B150M-HD3,VCCPLL,VCCSA,VCCIO,N_PCH_VRMPWRGD,时钟复位CPU电压都有CPURST也有了,但就是开机诊断卡出现7就重起,把BIOS拆了照样有时钟复位电压,有CPU电压,完全搞不懂这时序呀,请大哥能帮我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