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70卡死求助

楼主(2019-10-09):
收到一台联想S41-70  I5-5200U 4G 独显的本 本机500G机械硬盘  能正常开机功能正常   在系统下的任何操作都很卡很卡 卡到怀疑人生 然后换内存 硬盘效果一样 很卡的时候看CPU使用率不到10%
后来更换固态硬盘 速度能提升一点 但还是很卡 主板没修过 没进水 请问各位师傅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怎么解决  主板上只有 一块CPU  一块显卡  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硬盘接口 边上的小芯片是干什么的  数据出来后经过这个小芯片

网友:
以前看谁发表过你这种问题的帖子 时间长了忘记了 你可以尝试性的刷下BIOS看看啊 不然呢 来不来你就去动U不可能吧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你圈的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作用,怀疑他有问题的话,可以分别把四根线连起来就可以了。就当太是个电感吧。

网友:
不要硬盘在PE里说一下

网友:
咸鱼150收了个s41-70坏板,结果收到后居然能正常开机,心中一喜,直接收了全套外壳,加个固态买个电池组装起来。
结果组好傻了,果然是坏板,单独电池正常,只要一插外接电源Cpu降频到0.4ghz电脑卡得不行测量cpu供电1.6v,拔掉外接电源单独用电池,此时电脑不卡cpu供电1.7v。。这可咋整,果断迅维网搜一下发现有三个哥们也遇到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3442-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638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3156-1-1.html):按照这个哥们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3442-1-1.html做法割线,然后补线,还是不行。
看帖子下有人回复说看看电源配置适配器功率 有人回复说去掉联想中间针功率识别电压检测 。那么中间针功率识别是什么鬼东西,看了下图纸

于是查AD_ID_R,AD_ID_R经r4304转换成AD_ID,AD_ID经r2499转换为ADT_TYPE(ADT_TYPE由r2403上拉3.3v),ADT_TYPE直接去到ec第99脚

那么接下来倒转一下思路,之前的哥们让割线,

割了AD_ID到pd4302的路。。可是pd4302根本没装呀,,为啥要割。所以割这个是没用的

接下来他还把BAT_IN#和ADT_TYPE连起来,这是为什么,,,我量了下,发现这个电脑不正常的时候BAT_IN#3.3v,ADT_TYPE才1.5v(ADT_TYPE修好之后我才发现ADT_TYPE正常应该是3.3v),所以他吧BAT_IN#和ADT_TYPE连起来应该是为了借电压,,可是我照做借电压过去结果ADT_TYPE吧BAT_IN#也拉到了1.5v,这个时候开机直接检测不到电池,单独电池开不了机。。这个时候又学到了一个知识(BAT_IN#是电池插入检测信号吧哈哈)

那么怎么办,原理就是上拉ADT_TYPE就行了,这就简单了。看了下图纸

ADT_TYPE由r2407被3D3V_AUX_KBC上拉,,,可是看主板死活找不到r2407。。于是,随便在ec旁边找到r2608我看成r2408了(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看错了),量了下,有3.3v,然后直接把r2608和ec99脚连起来。。。然后电压正常了,,,,机器也正常了,,此机修复
如图说了那么多,吧这个连起来搞定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